关于松下A4伺服输入输出双光耦的问题

楼主(2009-11-20):
请问高手,在松下的A4系列伺服里,CN X5的输入输出为双光耦,说明书上的接线为COM+接24V,COM-接0V,之前做的项目都是PLC输出给中间继电器,再通过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把信号给伺服的输入,而伺服的输出也是经过中间继电器给PLC的,今天尝试了一下把PLC的输出信号直接接到伺服的输入上,而把COM+接到低电平上,伺服和PLC之间能够正常通讯,但伺服的说明书指出不能将COM+,COM-的极性接反,否则将引起驱动器故障,虽然今天实验成功,但是不知道长时间运行是否可靠,是否会引起故障,还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