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肯变频器IPF-11K报AL2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1-20):
请教,三肯变频器IPF-11K报AL2是什么问题?有两台都有这个故障,谁有这主板卖啊

网友A:
我有主板 13856045130 qq28187221

网友B:
如果初始化不能解决,很可能CPU板坏了,我有原装拆机板保用,单块400元,两块700元,山东淄博的13011619835

网友C(2013-06-27):
联系我有惊喜,15258578872

网友C:
告诉你如何修复,15258578872,时先生,绍兴保航工控

网友D(2015-04-13):
告诉你,如何做:13331959650,

burkertNamur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namur/

    宝德汇流阀:burkertchina.net/manifolds/

    burkert汇流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manifolds/

    宝德阀单元和自动化系统:burkertchina.net/unitsaut/

    burkert阀单元和自动化系统 http://www.burkertchina.net/unitsaut/

    宝德流量截止阀:burkertchina.net/flows/

    burkert流量截止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flows/

    宝德服务单位为压缩空气阀:burkertchina.net/compreair/

    burkert服务单位为压缩空气阀 http://www.burkertchina.net/comprea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