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奇怪现象

楼主(2009-11-20):
艾默生EV-2000 55KW变频器新换主板后,用电位器降低频率时,变频器自动停止,调高频率又能自动运行,请教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可能有3个方面的问题,1,用电位器调速时,你现在换了主板,那么你的模拟电压或电流的最小值有没有校正,2,电位器有没有问题3,问上去的这个主板的程序是不是乱了,恢复一下出厂值,

       我们三晶变频器的用户也出现过这样的在正常调试的时候有出现这样的方法,用前两种方法就解决了,因为我们的变频器不会出现第三种问题,因为我们出厂的检测是非常严格的好变频,三晶造,销售电话13924165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