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异步电机完全同步是否有可能实现

楼主(2009-11-20):
我现在需要两台异步电机完全同步,不论转了多少圈,最大误差不能超多2度(电机轴转过的行程),是否有可能实现,谢谢!

我现在用两台2840rpm的电机,加了两个1000脉冲的编码器,两台变频器,用PLC控制,现在控制的精度是最大误差5度,即两个电机最大误差15个脉冲,不论电机运行多长时间,都不会超过15个脉冲,但是这样精度还不够,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继续提高精度了?谢谢。

网友A(2010-01-27):
我们打算用FX2N+两个E740变频器,通过RS485控制两台电机的同步问题,看来更不行哦。听三菱的客服说一定要A系列变频器+编码器控制才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控制方法。QQ:24724088

网友B:
使用交流伺服就行了。

楼主(2010-03-05):
对:李纯绪 关于

使用交流伺服就行了。

就是开始的时候用的是伺服,没问题,可是伺服太脆弱了,而那个机器有点振动,容易把伺服振坏。另外就是国外品牌伺服太贵了,国产的伺服还不好用,就想用这种方法替代伺服,呵呵,试了几天,精度提不上去,现在又用回伺服了,呵呵。

不过相信这个问题会得到解决的。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我们打算用FX2N+两个E740变频器,通过RS485控制两台电机的同步问题,看来更不行哦。听三菱的客服说一定要A系列变频器+编码器控制才行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控制方法。QQ:24724088

我使用的方法跟你使用的方法一样,只是变频器不同罢了。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一个电机快了之后要减速,但是减速是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种可能就会出现较大的距离的问题,然后电机速度回归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过冲现象,从而出现了一个电机的速度一直在一个幅度内振荡的现象。如果能控制振荡的幅度,那么这个方法就有实现的可能。

网友C:
加减速机配合编码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用普通异步电机估计不行,在制造时两个普通异步电机的转差率不会完全一样,用永磁电机试试

网友E:
用柔性连接轴试下吧,成本小点。

网友F:
你的两台电机是拖动什么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G:
如果用丹佛斯变频器加同步PLC卡。加装5000脉冲SINCOS编码器反馈。肯定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