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空气延时头的问题

楼主(2009-11-20):
请问空气延时头或空气延时继电器能不能实现如下功能:

市电来电时接通电路甲延时1分钟后断电;市电断电时接通电路乙延时1分钟后断电。甲、乙由蓄电池供电。

还有空气延时头要和继电器配合起来用,那么,继电器原来的触点还存在吗?

谢谢啦!

网友A:
空气延时头有通电延时型,也有断电延时型,但一种型号只能实现一种功能,不知你要哪一种功能。

楼主:
谢谢yjig先生的回复。因为用的场合不同,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都要用。这样就要用两只了。还有,继电器原有的触点功能还保留吗?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A:
空气延时头是属于附加型,它附加在接触器上,并不影响原有接触器的功能,但这种空气延时头只能附加在施耐德或正泰产品上,并且接触器与空气延时头最好选用同一家的产品,因为不同型号混用,很有可能不配套,影响动作的灵敏度。

网友A:
附上一张图给你参考,下面的两个是空气延时头,一个是通电延时型,一种是断电延时型。

楼主:
谢谢yjig老师,你的理论水平确实高,解释的一清二楚。

网友B:
很专业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