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同时跳闸,高压没事

楼主(2009-11-20):
我公司有三台变压器,300KVA一台,500KVA一台,200KVA一台,
主要用电设备有10台55KW注塑机。(胶木粉热固成型 )6台30KW注塑机,炼胶生产线一套150KW(开炼机等)+日常照明。今天中午12点40分,三台变压器低压侧的万能断路器同时跳闸断电,而高压侧没事,跌落保险QF正常,得知断电后赶忙分别启动各变压器的万能断路器给各车间送电,然后一切正常。据前面的电工说象这种情况每年都有三、四次,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同时跳闸原因,和给指点指点以后怎样才能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网友A:
这要看一下是不是由于用电设备引起浪涌电流导至保护跳闸了

网友B:
       300KVA一台,500KVA一台,200KVA高压侧是不是同一路电源?本人认为是断路器欠压跳闸,高压侧外线有瞬间短路故障(比如一条蛇跨接在二根高压线上了,短路强电流会把蛇身烧断)或它原因晃电,从供电局变电所出来高压线路在变电所高压柜里的二次继保回路一般有自动重合闸功能,就是外线有短路情况跳闸然后在合闸,再合不上不合了,合的上就合上。你的变高压侧只是跌落保险,只会在短路电流或过载电流时熔断,失电不受影响,所以说你很难发现是这种问题,假如你变压器高压侧是断路器的话就会很容易发现。

     多年没搞变电所这块了,变电知识与继保专业知识忘了也差不多了

网友C:
应当是高压瞬时失电、引起低压跳闸,原因可能是电网的问题,用户侧大的短路、也可造成该现象;但用户侧短路,一般会有短路点,永久性短路的话,会合闸不上。

网友D:
三台同时跳闸应该是高压瞬时失电引起,去上一级配电所查看一下实时运行曲线图就能看出

网友E:
上一级高压供电电压不稳定有可能引起这个故障,我们单位也遇到过。

网友F:
我估计也是高压侧引起的可能性大

网友F:
还有一种可能 你的补偿电容寿命到头了

网友G:
 由于工作年限少,说的不对请指正:三台变压器低压侧全部跳闸,我们不应该怀疑高压侧,因为在我厂也发生过此类事件,高压侧跳闸后,低压侧不会有变化的!应该仔细分析当时跳闸时候的电流,每次跳闸时有什么相同之处,还有就是低压侧的万能断路器是有电源控制的,开关电源如果质量不行,也会出现此问题,建议咨询:

1、供电主管单位,2、低压侧配电设施提供商,

网友H:
应该是高压瞬时接地,如果是高压短路,跌落保险应该会包。我公司也出现过低压侧全部跳闸,而高压侧无问题。原因一次是一高压电机电压保护器击穿造成低压跳,二次是从总降的高压出线有两路两相都接地造成这两路高压同时跳闸,其它变压器低压进线开关全部跳闸。解决办法:把低压进线开关失压保护解除就可以了。但如果高压侧有重合闸时容易烧坏低压侧的变频器合PLC等设备。

网友I:
           你每台变压器是单独供电的吗?和你变压器供电方式有关。

网友J:
这几台变压器的中性点都接地了吗?

网友K:
比较同意2楼 杭儿风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