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西门子整流回馈单元报F103

楼主(2009-11-20):
   我用一台西门子整流回馈单元+逆变单元(250KW),做电路识别时报F103 故障值8,手册说是接地故障。后来又做了晶闸管检测试验仍报F103-8,后来做接地试验还是F103-8,又做中间回路充电还是F103-8.然后我将P354设置为0(屏蔽接地检测),做中间回路充电,没有立刻报故障,但是20-30秒后报F033.

 这套设备是放在矿洞中的新设备,环境比较潮湿,以上是在烘干后作的实验,做了好几次。其中有一次整流优化成功了,但是在作逆变侧优化实验时又报F103-8(有一次是F103-2).

  测量U,V,W,1T1,1V1,1W1,C/L+,D/L-对地(装置外壳)均为1.2M欧。

       这套系统的接地是放到水沟的。

总结:只要不屏蔽接地检测总是报F103-8(很少F103-2),只要屏蔽了接地检测就报F033.

  望各位大侠伸出援助之手,多多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解决措施。

网友A(2011-11-25):
我这边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的 ,  也特别着急。你那有没有修好 ,怎么弄的。

网友A:
补充下,我这边是200KW的。之前整流都是好的,可以正常启动整流,但是过了一阵,就报这个故障了 ,检查前级馈电开关有漏电现象,结果更换馈电后还是这样报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