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00模拟量输出范围

楼主(2009-11-20):
一直搞不清楚 这个模拟量的输出范围是多少呀 我觉得应该是-32768~+32767之间的 可是为啥在线看的时候会达到50000多呢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一啊! 小弟非常感谢

网友A:
4-20ma说明: 正常: 小于1.852MA为:-32758 1.852MA-3.9905ma:对应-32758到-1 4-20MA对应:0-27648 20.005MA-22.810MA对应:27649-32511 大于22.815则为+32767。 显示50000可能是短线等原因吧!

网友B:
4-20ma对应0-27648  一般来说显示-32768和+32768都是不正常的,-32768 则有可能是断线等故障,+32768 很有可能是短路或超限等故障。显示50000你要看你是以什么格式显示的,当它小于0时,就是说负数的表示方式。模拟量为15位 第16位为符号位,而读取的IW地址是16位的!所以会出现50000等大于32768的数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2011-01-30):
都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