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界面中如何判定一个clock宏执行一次需要的时间?

楼主(2009-11-20):
在台达的界面上,我写了不少的宏,有按钮触发的,也有一直执行的。按钮触发的就不用多说了,那么像clock宏一般执行一次需要多少时间呢?那个clock宏执行后延时选择多少比较合适呢?能不能够在什么地方监控一下?

我看了使用手册上面,clock宏不能够太长,我写了将近30步,不算长吧?一般执行一次需要多少时间?里面用了不少if嵌套。

我用这个界面COM1口和两个变频器通信,COM2口和三菱PLC通信,这些通信是一个一个的执行呢,还是同时进行通信?如果一个一个的执行,那岂不是速度会变慢?

期待大家的回复,谢谢!

网友A:
clock宏扫描周期=宏执行时间+宏延时时间

 宏执行时间=每一步大概30um(因为宏是一次执行完毕的,所以宏里面要是有delay指令的话,宏执行时间需要加上delay的time)

 宏延时时间最小是100ms。这个事根据客户需求来设置,如果没有必要,尽量的设置大些,这样可以减少占用系统资源,给通讯效率等提高保证。

  com1和com2不是同时执行的,是com1执行完毕后再执行com2,一直循环往复

楼主:
呵呵,看了aibi的解释,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谢谢,这下我就知道怎么设置参数比较合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