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工控机如何通过OPC与两个PLC通信?

楼主(2009-11-20):
各位大侠,想用一台工控机同时与两台PLC通信,采用OPC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呀,工控机以OPC客户方式访问PLC,

组点时,分别组两个OPC SERVER的点的路径就可以;

PLC型号呢?

楼主:
我是说用VB编程,PLC是西门子s7-200,似乎OPC服务器的名字是唯一的。下面是西门子OPC通信的例子,明月兄能否给个例子?

Set MyOPCServer = New OPCServer    ‘ Create OPCServer Object
Call MyOPCServer.Connect("S7200.OPCServer")           ‘ connect to OPC Server
‘ PLCAddress = "2"
Dim CID As Long    ‘ CancelID, servergenerierter Wert, mit dem die Transaktion identifiziert

‘add groups
Set MyOPCGroups = MyOPCServer.OPCGroups          ‘ Get OPCGroup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MyOPCServer
‘ Set Default Properties for Group Collection
‘ These Properties are used to set the Properies for new Groups
MyOPC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200                ‘ Set Default Group renew Rate to 500 ms
MyOPC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False            ‘ Set Default Group Active State to Inactive
Set GroupWrite = MyOPCGroups.Add("GWrit")          ‘ Add a new Group to the Group Collection
‘ Set Group Properties
GroupWrite.IsSubscribed = True              ‘ Enable Callbacks
GroupWrite.IsActive = True
Set WritItems = GroupWrite.OPCItems            ‘ Get OPCItem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MyOPCServer

网友A:
你可以在VB里再连接另一个OPC SERVER呀,两个对象各采各的,

我不是用的VB,VB访问OPC的方法相对要简单,网上的例子多,可以搜到

楼主:
是呀,就是这个:连接另一个OPC SERVER,具体怎么连,给个例子。

网友B(2010-11-22):
我是说用VB编程,PLC是西门子s7-200,似乎OPC服务器的名字是唯一的。下面是西门子OPC通信的例子,明月兄能否给个例子?

Set MyOPCServer = New OPCServer ‘ Create OPCServer Object
Call MyOPCServer.Connect("S7200.OPCServer") ‘ connect to OPC Server
‘ PLCAddress = "2"
Dim CID As Long ‘ CancelID, servergenerierter Wert, mit dem die Transaktion identifiziert

‘add groups
Set MyOPCGroups = MyOPCServer.OPCGroups ‘ Get OPCGroup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MyOPCServer
‘ Set Default Properties for Group Collection
‘ These Properties are used to set the Properies for new Groups
MyOPC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200 ‘ Set Default Group renew Rate to 500 ms
MyOPC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False ‘ Set Default Group Active State to Inactive
Set GroupWrite = MyOPCGroups.Add("GWrit") ‘ Add a new Group to the Group Collection
‘ Set Group Properties
GroupWrite.IsSubscribed = True ‘ Enable Callbacks
GroupWrite.IsActive = True
Set WritItems = GroupWrite.OPCItems ‘ Get OPCItem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MyOPCServer

 Set MyOPCServer 1= New OPCServer ‘ Create OPCServer Object
Call MyOPCServer1.Connect("S7200.OPCServer") ‘ connect to OPC Server
‘ PLCAddress = "3"
Dim CID As Long ‘ CancelID, servergenerierter Wert, mit dem die Transaktion identifiziert

‘add groups
Set MyOPCGroups = MyOPCServer.OPCGroups ‘ Get OPCGroup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MyOPCServer
‘ Set Default Properties for Group Collection
‘ These Properties are used to set the Properies for new Groups
MyOPC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200 ‘ Set Default Group renew Rate to 500 ms
MyOPCGroups.DefaultGroupIsActive = False ‘ Set Default Group Active State to Inactive
Set GroupWrite = MyOPCGroups.Add("GWrit") ‘ Add a new Group to the Group Collection
‘ Set Group Properties
GroupWrite.IsSubscribed = True ‘ Enable Callbacks
GroupWrite.IsActive = True
Set WritItems = GroupWrite.OPCItems ‘ Get OPCItems Collection Object from MyOPC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