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想用一台工控机同时与两台PLC通信,采用OPC方式,如何实现?

楼主(2009-11-20):
各位大侠,想用一台工控机同时与两台PLC通信,采用OPC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A:
如果两台PLC使用的是同一通信协议,用一个通讯口就可以,如果采用的是不同的通信协议则需要各占用一个通信口。

最近做一项目工控机上位软件采用西门子WINCC,和ABB AC31 PLC还有1台变频器,7台智能仪表,两台无纸记录仪通过OPC通讯,运行效果良好。

网友B:
你是什么PLC呢,采用OPC,还要看上位机软件是否支持,欢迎加我QQ 87905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