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元件注释如何全部显示?

楼主(2009-11-20):
我现在用和利时的PLC,对某一个触点或者线圈注释后,在后面再次出现此触点或线圈时,怎么不会自动显示注释呢?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之类的?

谢谢!

楼主:
差不多一个星期了,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呢?难道和利时的PLC不支持这样做?不会吧???

网友A:
在软件菜单栏---高级----选项-----
将有关注释的复选项,勾选上,应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