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通讯求助,十分着急,在线急等!

楼主(2009-11-20):
上位机是西门子300PLC
下为机是若干不同品牌的PLC,比如 西门子200系列的CPU226、三菱FX1N系列的FX1N-40MR、欧姆龙CPM2A系列的CPM2A-40CDR、松下FX系列的FX-40R通过Profibus通用型RS232/RS485桥接模块和上位西门子300PLC进行通讯!
桥接模块作为中间转接模块,一方面将Profibus协议转化成 RS232/485协议,使主站的信息下发给从站,另一方面将RS232/485协议转化成Profibus协议,使从站的信息上传给主站,以确保从站通过PROFIBUS-DP总线和主站进行数据交换。
不知道这样可以吗?QQ:149034219

网友A:
1、直接连接FX2N编程口,采用三菱内置的FX2N编程口协议,此方法不需要在FX2N上作任何设置和编程,只需在Profibus主站上依此协议编程不断读写从站数据即可,FX2N从站会自己响应主站回应数据

网友B:
所有的下位机分别都配个dp从站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1-25):
这样的方式比较难搞,因为每家的接口要转换为DP,不是通用的转换模块能够解决的,DP是标准的,但对于每个PLC的接口协议是不同的。
建议,采用MODBUS,对于日系产品来说,更加通用,西门子也支持。

而如果以后要新建项目,最好采用同一家的,西门子的是在通讯能力方面较强的。

我们是专门做通讯的,有机会合作。
我们的SY-S72产品,直接做PPI协议的无线通讯,很好用的。

欢迎加入西门子工业通讯群:100019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