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SINE003 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9-11-21):
有一台正弦变频器,开关电源烧了,电源小板坏了,上面有一个标注6的三极管击穿,不知道是个什么型号,哪位师傅知道的请赐教,谢谢,或者有这个电源小板卖也可以,谢谢

网友A:
拿来我们公司维修不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电13602687167

楼主:
想做生意的拿出点诚意,没有诚意的滚 蛋!这里是技术论坛!!!

网友B:
你换个  50V 1A 的 NPN  三极管上去试试看。没什么特殊要求的。

网友B:
8050应该就可以 不行换 8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