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控制有无必要

楼主(2009-11-21):
空压机到一定压力会自动停止,有无必要加变频器做成一个恒压的?

网友A:
没有节能空间,做的意义不大

网友B(2010-01-07):
如果你的空压机是压力到了停机,而不是压力到了在空转,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没有比你更节能的装置了,至少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这个技术,停机比什么东西都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