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100kw三相四线配电需要多大的电缆和熔断器及断路器?请同行指点

楼主(2009-11-21):
100kw三相四线工厂配电需要多大的电缆和熔断器及断路器?以及注意事项

网友A:
95*3+50*2的电缆就可以了,最好是南平太阳电缆质量比较好,熔断器500A,短路器300A,接的时候螺丝要紧,

网友B:
得看电流负荷是多少,光说个100KW,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