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CNB/E 模块显示 FAIL T006

楼主(2009-11-21):
1756CNB/E 模块显示 FAIL T006,就是连自检都通不过,OK长红,怎么解决啊?

手册也查了,根本没有这个代码。

两个主站,冗余,一个I/O子站

故障的CNB模块是子站上的,将这个模块装到主站上就正常。

通讯以前成功过,今天上电之后就不行了。   这个问题我以前的解决方法是反复的上电、断电。现在似乎不好用了。

网友A:
“两个主站,冗余,一个I/O子站”  你这个CN网的冗余设计本身就有问题,请参考Controlnet网络冗余设计手册,手册中明确说明一个冗余的CN网至少包括4个CN节点;你的问题应该是发生冗余切换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了1个分站造成冗余超时,而丢失了远程I/O,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用1794-ACR或1734-ACNR做一个配站,满足冗余系统的硬件配置要求。

网友B(2011-11-28):
我现在也遇到相同的情况,冗余CR,下联6个远程机架CNBR/E。地址为6的机架CNB一直长亮OK,显示FAIL T006。经过技术咨询为此机架与此CNB兼容性问题。北京代理商说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