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实例动画怎么做?

楼主(2009-11-21):
安装好组态王6.53后,软件内部有3个例子,运行例子,画面会动!请问如何用内存实数做出会动的画面???谢谢

网友A:
楼上的  组态王的帮助文档中有介绍,还有例子。看一下就会了。

楼主:
我知道的  我就是说的实例里面的动画   那些画面都是组合好的 我前天认真的看了看  弄明白了 不过谢谢你啊!

网友B(2010-03-07):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软件内的动画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看了帮助文件里的例子很好懂,但是像软件里的比如那个搅拌叶片的动态时怎么实现的?我没弄明白,希望可以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C:
建议仔细看帮组,那个搅拌叶动态应该是定时切换图片产生的

楼主:
可以做两个内存变量,图片在0和1时显示与不显示 ,就能做出那样效果

网友D(2018-04-05):
求高手开教学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