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菱FX2N不支持定位指令,但用它来带两个步进电机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9-11-21):
因为点数比较多,有140多点,想用三菱FX2N,但同时又有两个步进电机要控制(简单的控制),不知道用PLSY PLSR这两条指令能不能实现控制,还有FX2N晶体管输出的Y0 Y1两个脉冲口的输出频率是多少?

想低成本控制,请教各位三菱高手,

网友A:
可以控制,距离脉冲口频率你可以参照三菱的相关手册。三菱的资料可以免费向上海三菱公司索取。

网友B:
可以,欢迎加我QQ 879050937 交流

网友C:
不知道你用DRVA 能否满足你的控制

FX2N的Y0 和Y1 最高支持 10KHZ 的输出

网友D(2009-12-27):
fx2n不支持drva指令的。

网友E:
FX2N的不支持DRVA的,只能用PLSY和PLSR,可以输出Y0和Y1,但同一个点不能同时用PLSY又用PLSR,FX2N在定位这方面功能较弱的,只能说做点基本的动作了

网友F(2010-05-18):
明白了,学习了,多谢;

网友E:
FX2N的带两个步进没有问题的,只是2N的对于脉冲的输出功能很弱,建议如果程序量不大的话,最好用1N的,因为2N的不支持PLSY和PLSN在同一个程序中使用的,而1N就没有这种限制了,要不用3U也比较好的。

网友G:
用plsy控制步进电机好像有一点问题,plsy输出的脉冲的我用示波器采集过,并不是方波信号的,所以控制往往有一定问题

网友H:
用FX2N驱动步进电机没有问题,我做过两个这样的项目。

网友I:
上面的都说了。没问题。基本没有问题的。

但是2N的加减速波形有10级的台阶(1S1N是平滑的),看你能否适用于你的驱动器了。

网友J:
如果要判断Y0 Y1两个脉冲结束,也有点麻烦!

网友K:
还是用FX1N的比较好或是用丰炜的VB1的比三菱便宜点,且支持4轴脉冲和相关定位便利指令

欢迎加入91109412群里讨论问题

网友L(2010-07-12):
直接在指令后面使用M8029还是可行的

网友M:
定位2N比1N的还差,

13楼,丰炜的有自动找原点功能吗,我看台达ES2的好像有自动找原点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