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断路器

楼主(2009-11-21):
我公司有三台变压器,300KVA一台,500KVA一台,200KVA一台,
主要用电设备有10台55KW注塑机。(胶木粉热固成型) 6台30KW注塑机,炼胶生产线一套150KW(开炼机等)+日常照明。11月20日中午12点40分,三台变压器低压侧的万能断路器同时跳闸断电,起初,我认为是跌落保险QF烧断,    到现场一看,跌落保险QF没事、正常,万能断路器上口的几块仪表数值显示也正常。慌忙中得知是万能断路器 跳闸断电,     然后赶忙分别闭合各台变压器的万能断路器给各车间送电,然后一切正常。据前面的电工说象这种情况每年都有三、四次,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师傅帮忙分析分析这同时跳闸原因,和给指点指点以后怎样才能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

网友A:
是不是因为系统电压瞬间变动欠压保护器起到作用了?

网友B:
三台变压器低压侧的万能断路器同时跳闸断电,会不会是过载了,

网友C: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原因是电力公司的测试线路设备保护装置,我公司每年都有这种情况。你可以打电话到送电的电力公司正实一下,在送电。

网友D:
万能断路器是什么牌子的   据我所知不同厂家大小一样的断路器过载能力也会不相同。

网友E:
万能断路器跳闸可能是热保护装置动作,它有时间累积的关系,发热一定到一定的时间就会动作。每年2.-3次问题不大

网友F:
同一3楼的解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原因是电力公司的测试线路设备保护装置,我公司每年都有这种情况。你可以打电话到送电的电力公司正实一下,在送电。

学习了

网友H:
应该是系统电压瞬间变动,断路器的欠压保护器起到作用了!我们公司每年也发生两三次,都是高压侧出问题(雷击等),导致断路器跳闸的

网友I:
我觉得是系统电压瞬间变动,断路器的欠压保护器起保护导致!,因为你司三台变压器分别带不同的负荷设备,三个万能断路器出现同时跳闸,只有电压瞬间变动才能出现此情况,如果一台变压器出现故障,只能此台万能断路器出现跳闸。

网友J:
瞬间断电,导致欠压保护器动作,高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