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过intouch中转实现两PLC数据交换

楼主(2009-11-21):
课题:我按装DASSIDirect和DASMTEthernet两个DASERVER分别和西门子PLC和三菱PLC通过以太网通信,两PLC内部数据均可在intouch 上显示,但无法通过intouch 数据改变脚本将三菱内部数据如D2500写入西门子PLC的DB25数据块中,数据格式没有问题,各位有何建议,谢谢答复!

网友A(2010-01-12):
在数据发生改变的脚本中写:

将D2500的变量赋值给西门子PLC的变量。

注意:西门子PLC的该变量的属性是不是设置成“可读写”了。

网友B:
很多方法可以做,在QUICK FUNCTIONS 里面定义,Tagname 1=Tagname 2,标记名对应各自的PLC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