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藕降压启动,空开老跳,请教高手!急!!!

楼主(2009-11-21):
本人最近在工程现场遇到个问题。罗茨风机控制柜,一控一的柜子,电机75kw,采用的是自藕降压启动,柜内空开选的是施耐德NS250(220A),短路电流调整为13倍,上级空开是西门子VL250(250A)短路电流调整为10倍,柜内接触器是施耐德LC1D170A,当启动完毕转换为全压时上级空开跳闸(转换完毕时电流为70A),请问是什么原因,高手请进!!!急急急!!!

网友A:
线路有问题吗?应该查线路

楼主:
线路没有问题,是降压和全压转换时候跳上级空开,当然,我柜上短路电流调成10倍,自已空开也跳!

网友B:
启动时的相序和转换后的相序不一样,这样就是启动是正传,转换后是反转,瞬间电流比堵转电流大得多,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如果是转换时出问题一般有两种情况:1、启动时间过短,2接线是否正确,启动接触器与运行接触器之间是否有互锁,如无,应加之,防止转换时造成短路。

楼主:
启动时间8S,接线正确, 有互锁啊!

网友D:
切换是中间要停顿一下,你的问题是电弧短路造成的跳闸。

楼主:
可是切换时电流很小,只有60A左右。

网友D:
切换中加上5秒延时试一下,60A左右电流不大,瞬间电弧短路造成的跳闸,可能是滞后的仪表来不及反应。

楼主:
我的原理图有问题吗?KM2、KM3为降压,KM1为主接触器!请高手指教!

网友E:
图纸没有总是,我是做水泵控制的,风机和水泵是一种类型,我们经常遇到这种问题,首先你检查一下所配断路器有没有带漏电保护,其次检查一下风机电机状况如何,如果全是好的,看一下,断路器的整定值是不是设定的太小了,没有达到要求,以上方法都不能解决,见意用普能的塑壳式断路器250A更换一下试试!

楼主:
上级空开250A,短路电流为10倍,想想应当没问题,可就是跳闸,真是想不通,才向各位讨教的!

网友F(2010-08-25):
这种事情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应该是启动时的相序和转换后的相序不一致所至

网友G:
不知该问题解决没有,实际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H:
如果你的自耦变压器的相序和你的主线路的相序没错的话,你把时间调长一些,应该可以解决,75KW  8S的时间我个人感觉有些短了,在你的自耦变压器允许的范围内把启动时间调长些。

网友I:
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暂时短接上一级空开试机,如果变为柜内空开跳则说明线路正确性或调整性有问题,如不跳一切OK则可考虑更换上一级空开

网友J:
你的自耦变压器的相序和你的主线路的相序还有搓头接法检查看看,时间调长一些。控制线路多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作灭弧保护。

网友K:
你先拆掉皮带,启动一次。不跳就好。如果跳我再想想。

网友L(2010-11-27):
在KMI接点与1KT1之间加一对KA1的常开接点后把时间调整位21秒即可

网友M(2011-01-26):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建议你调松皮带,时间调整至20-25秒,再不行的话绝对是你的开关质量不过关。换个空开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75的电机启动电流偶尔过250A是很正常的现象。

如果是每次都跳的话应该注意下相序。

我只是个初入门者。 呵呵解决了的话可不可以加下我Q283276545

愿意收个徒弟的也可以加我。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