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6 plc脉冲输出和三菱伺服脉冲接受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1.西门子cpu226 本身集成的q0.0和q0.1脉冲输出。接口是漏型/源型输出。脉冲电压是24V.但是伺服这边脉冲输入只有集电极开路的和差动驱动方式的,并且接受的脉冲电压是15V.这种连接可以直接驱动起来吗?

网友A:
如果是漏型输出,可以当集电极开路来接,源型的不成.

楼主:
哦,谢谢了,现在是伺服这边有脉冲接受显示,但是电机不转,不知道又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检查伺服用参数!

网友B:
参数检查要是还不行,更换马达试试

楼主:
电压的要求没有关系吗?我plc这边有脉冲发出,但伺服驱动器上没有任何变化哦

网友C(2010-08-24):
是伺服驱动器上没有接受到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