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和单片机

楼主(2009-11-22):
我现在在做一个综合保护的项目,下位机是51单片机,上位机想用MCGS实现对单片机的监测,只要能实现简单的串口通讯即可,可是现在不知道MCGS和单片机的通讯怎么实现,有没有这方面的驱动程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知道可以使用 标准的modbus可以通讯

楼主:
对:tangmi1987 关于

我知道可以使用 标准的modbus可以通讯

内容的回复:
可是现在不知道modbus协议怎么用,能否再指点一下?

网友B:
既然是简单串口通讯 那就只定义一个简单的对发命令就可以了 然后让通态给你做驱动

网友C:
昆仑有个脚本驱动开发工具可以用的,你网上找找可以自已学着写的,找他们开发要收费的

网友D(2009-12-29):
http://company.china.alibaba.com/athena/y240501340.html

网友E(2010-03-03):
还是自己写好啊,可以学很多知识

网友F:
用昆仑的脚本驱动开发工具可以写

最近我做了几个这样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