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继电器是按触点回路来区分还是按线圈来区分?

楼主(2009-11-22):
什么叫交流继电器,什么叫直流继电器?一般来说,我都是按线圈工作电压来区分,通交流电的叫交流继电器,通直流电的叫直流继电器。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有人说“接触器按其主触头所控制主回路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各直流接触器两种。 ”是不是和继电器分类不同?

请教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兄弟 你说的方法是对的。就是线圈通交流电就是交流接触器。线圈通直流电,就是直流接触器。

楼主:
大哥 谢谢你给兄弟我指点迷津。我也一直怀疑,说这个继电器是直流还是交流,怎么能由负载决定呢?得由本身的结构决定呀。

XW:那你说结构有什么不同?

东方:交流接触器铁芯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就没有啊!

XW:触点呢?

东方:继电器触点,既可以切换交流电路,也可以切换直流电路,但电压电流有不同规格。

网友B:
东方兄所言极是,是按线圈来区分的。

网友A:
直流跟交流的线圈阻抗不一样。1.交流接触器在应急时可以代用直流接触器,吸合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因为交流线圈散热比直流差,这是由它们的结构不同决定的),真的要长时间使用最好在交流线圈中串一电阻,反过来直流却不能代用交流接触器
2.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少,直流接触器的线圈匝数多,从线圈的体积可以区分了对于主电路电流过大的情况(Ie>250A)的情况下,接触器采用串联双绕组线圈
3.直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大,电流小。如果说接上交流电是不会损坏的,时合时放。可是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如果说接上直流电就会损坏线圈。
4.交流接触器在铁芯上有短路环,直流接触器上从原理上应无

5、交流接触器的铁芯是由许多层硅钢片叠加而成,因为要减小涡流损耗

直流的铁芯则是整块的

6、交流接触器用来控制交流负载,直流接触器用来控制直流负载,但控制线圈的可以是交流电也可以是直流电 (转载)

网友C:
继电器的交直流一般是说线圈的交直流供电.

接触器却不是.

通断交流的主触点类型为交流接触器;通断直流的主触点类型为直流接触器. (也就是按负载来区分的,直流回路分断更难)

如果线圈电压为交流,名叫交流操作;如果线圈电压为直流,名叫直流操作.

给两个截图,两个公司的产品样本.

"华东工控"所说的交直流线圈的区别;与交直流接触器并非一回事.

网友C:
也可以去查看机械工业出版社的经典教材《电器学》!!

楼主:
曹大平的回答就是个高!

就接触器而言,好像可能有四种情况:

交流操作交流接触器;

直流操作交流接触器;

交流操作直流接触器;

直流操作直流接触器。

网友D:
对4楼转载的修正和补充:

修正:“交流继电器的线圈的电抗小,电流就大了”一句不准确,交流继电器线圈在交流电源下电抗并不小,反而是其感抗比较大,电流较小;但是加直流电时没有感抗,直流电阻较小,电流会增大。

补充:

就线圈和铁芯的发热情况来看,交流电磁系统,铁芯是发热部件,与线圈之间有较大间隙,不致将热量传给线圈,且线圈形状短粗,便于铁芯散热;直流电磁系统,线圈是发热部件,与铁芯之间没有间隙,利用铁芯散热,且线圈形状细长,便于线圈本身散热。

楼主:
补充的好!

网友D:
东方您好。看您回答帖子采用问答方式,其中“XW”的含义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方您好。看您回答帖子采用问答方式,其中“XW”的含义是什么呢?

河北赵您好。说来话长,请参阅以下主题135楼。(太长了不看也罢)

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2114550700001-3.shtml#replyea

网友A:
学习了,不过我工作了怎么久,确实还没看到过直流接触器。谢谢!

网友C:
我也正疑惑 "XW" 是什么意思?

简单看了下那个贴,又是扯理论的那些东东,最后也没结论,都是弄得不欢而散,工控网的下滑就是从某一个类似帖子开始的,演变为谩骂,攻击.所以论坛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看看2006,2007年工控网的盛况吧,也不知道这个 如火 总版搞什么飞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方兄所言极是,是按线圈来区分的。

用户名已注册先生别来无恙。这个论坛不景气了,先生也不常来了。但这个论坛尤其是先生您是帮过我和我的朋友大忙的。您在EPS方面的学识使东方受益匪浅呀!再次感谢!论坛少不了您啦!可不要消失吆!

昨夜的
昨夜的星辰已坠落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
想记起,偏又已忘记
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

爱是不变的星辰
爱是永恒的星辰
绝不在银河中坠落
常记着那份情那份爱
昨夜星辰今夜星辰
依然闪烁

网友E:
继电器不都是有标注电压24v 或者200/220v  还有继电器的灯的颜色 绿色安全24v,红色危险220V

网友F:
一般按工作电源区分,但是接点由于消弧性能的原因也有所不同。

楼主:
谢谢周公的回复,接触器因为要切换大功率电路,触点要考虑消弧,所以交直流有所区别;而继电器一般是作为中继用,电流相对较小,没有消弧装置,因而就只有线圈回路的交直流之分了。

谢谢各位高手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