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四象限运行时报短路

楼主(2009-11-22):
是这样的,我这里一台ACS 800四象限变频器,送电时打开直接回馈可正常回馈,但是一开机逆变侧就报2340短路故障,关闭直接回馈,改成过压回馈,两象限运行是电机正常运行,但是电机在制动时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到回馈值是回馈侧一打开逆变侧还是报234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教各位方家。

网友A:
这种新式的BPQ会不会是回馈时电磁干扰对驱动产生了影响导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