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 FT VIEW SE画面显示求助

楼主(2009-11-22):
小弟使用FT VIEW SE在做一个煤矿的综合自动化项目的组态 完成了诸多子系统 之前一直正常 之后维护后出现一现象至今无法解决 在这里 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支持 给予帮助

现象:维护后出现在SE SERVER端的项目一切正常 放到客户端时出现一个子系统数据丢失 在画面上不显示数据 但是曲线显示正常 下面的信息栏提示变量值错误 但是在SERVER端一切都正常 通过远程桌面WEB发布后 也是这样的现象

现在,WEB服务器重新安装了系统 问题依旧存在 小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了 跪求解决方法 谢谢大家了

QQ:23217183

楼主:
这么大的世界 难道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数据不上载故障,检查硬件正常,程序也正常。后来将程序上的时间参数1改成4,就好了。你的时间间隔轮询参数设计精确,有余量吗、否则CPU繁忙,但不报警。

网友A:
想加qq1135858031联系详细技术介绍。

网友B(2010-02-19):
我以前遇见一个情况,就是重装完系统之后,FT SE报错,以及出现其它乱七八糟的报警,但是还是可以使用的。最后AB的技术人员解决的时候告诉我,因为FT在初始安装的时候会锁定电脑的网卡,因此重装系统之后会报错,建议找当地分销商,可能有办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