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这样控制么?

楼主(2009-11-22):
我想通过控制变频器来控制水泵,进而控制空调水温度,现在的问题是我想弄一个比如20s的定时中断,然后在中断里面算出控制的偏差,然后根据偏差大小来控制变频器频率的增加率,比如偏差较大时,增加量为5hz,偏差较小时增加量为1hz,无论偏差为多大,每一次中断增加一次,直至偏差位于死区内为止,可能这样做精度不会很高,而且响应不会很快,但是我想这样做可行不可行,有没有人这么弄过。我想用plc这样做

网友A(2010-02-02):
直接用PID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2010-03-20):
如果用变频器不需要再额外适用PLC,变频器一般都有PID功能。你所说的调温方式属于反馈控制的基本思想,PID控制是更经典的反馈控制,完全满足你的要求。温差大时,PID控制器控制作用大,也就是输出变化大,反之,输出变化小。

你只需要查找ABB 西门子 施耐德 日立等厂家的变频器说明书,会找到具有模拟量输入 和PID功能的型号。这样你只需要一台变频器,就可以解决你的所有问题了。

网友C(2010-06-21):
Danfoss  有这类专用变频器

网友D:
对的,你要求的也不麻烦,如果进口变频器你感觉贵的话,可以考虑国产的,

普传变频器技术咨询http://www.jc-inverter.com,可以直接在线做技术咨询

联系人吴工13591763970

网友E(2012-08-22):
对:winner_99关于如果用变频器不需要再额外适用PLC,变频器一般都有PID功能。你所说的调温方式属于反馈控制的基本思想,PID控制是更经典的反馈控制,完全满足你的要求。温差大时,PID控制器控制作用大,也就是输出变化大,反之,输出变化小。你只需要查找ABB 西门子 施耐德 日立等厂家的变频器说明书,会找到具有模拟量输入 和PID功能的型号。这样你只需要一台变频器,就可以解决你的所有问题了。内容的回复:

完全同意!

网友F:
这是一个没有I项和P项。只有P项的控制。

网友G:
直接采用水泵专用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H:
变频器都有PID功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