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DTE温控通讯

楼主(2009-11-22):
大家好!有问题请教!!!
我在用台达的DTE温控,可是,在用台达DTE通讯协议(1.90版)和台达的DTE通讯时,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自带RS232口,和台达的DTE 485通讯,接线时RS232的1+,6-。但就是和DTE 不能通讯!该怎么办啊?但是,DTE和触摸屏能通讯啊!

楼主:
在执行DTE通讯协议(1.90版)的通讯连接时,提示"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43cB80  in module "DTE-CHS.EXE"read of addess 000000080"希望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换个USB 转 RS232的通讯线看看

网友B(2011-09-26):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有知道的说说

网友C:
232怎么可能直接跟485通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32怎么可能直接跟485通讯呢??

应该加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网友E(2012-09-19):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