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rofibus总线变频器通信研究和实现

楼主(2009-11-22):
摘 要:介绍了S7-300系列PLC和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组成的四电机协调控制系统,该系统在四电机粗纱机控制系统得到成功应用。文章说明了系统的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重点介绍了基于Profibus的控制系统中PLC和变频器的通信编程方法。

关键词:Profibus, PLC, 变频器,通信技术

1.引言

  可编程控制器(PLC)和交流变频器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为满足控制系统中多变频器协调工作的控制要求,市场上流行的变频器通常都具有网络通信功能,并将其通信协议开放给用户,以利于用户的良好使用。在众多的控制系统中,采用的总线多种多样,其中,Profibus以其独特的技术特点、开放的标准、稳定的传输性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基于Profibus总线通信的控制系统中PLC作为控制系统中的主站,负责总线管理和从站的通信。变频器作为执行机构,在系统中处于从站地位。PLC的强大的逻辑处理能力和通信能力能够通过Profibus得到充分发挥。本文介绍的控制系统采用的是西门子公司S7-300系列PLC(315-2DP)和施耐德公司的ATV71系变频器,并将其应用在纺织行业中的四电机粗纱机控制系统。

2.系统硬件结构

  系统硬件结构图如图一所示,控制系统中的四个电机分别由相应的变频器进行控制,四电机速度控制要严格按照粗纱工艺要求,PLC在不同阶段按照工艺曲线计算速度变化,从而保证良好的产品质量。

  PLC在控制系统中作为主站,在整机纺纱过程的不同阶段,PLC根据程序计算出各个电机的速度,按照Profibus通信协议,将速度命令信号发送给变频器。变频器获得命令信号后执行动作并反馈运行状态和故障报警信号给PLC.

  S7-300 315-2DP有两种通信接口:MPI接口和Profibus-DP接口。本控制系统中MPI接口用于连接Proface人机界面。便于操作工进行整机操作。Profibus-DP接口引出Profibus总线,ATV71变频器则通过该总线和PLC进行实时数据通信。Profibus总线最多可以设置127个从站,也给系统结构的扩展增加了灵活性。

  施耐德公司的ATV71变频器是高性能磁通矢量控制变频器,拥有良好的低频特性,可以很好的满足粗纱工艺对低频区的要求。但其内置的总线接口是Modbus总线,只符合Modbus总线协议标准,所以不能直接连接到Profibus总线,故需要为每个变频器选配一块PROFIBUS-DP的通讯卡来支持和西门子PLC的通讯。

图一:四电机粗纱机控制系统硬件结构

3.总线通信帧格式和状态机

  根据PROFIBUS-DP协议的规定,数据的交换要按照主从模式的原则来进行,只有主站才能对总线通讯做初始化工作。而从站的工作模式就和服务器工作的模型一样,应答从站发送过来的请求信号。同一根总线上可以有多个主站,它们都可以读取从站的I/O信号,不过只有一个主站可以对从站实施写操作。

  3.1 通信协议帧格式

  数据交换的时候需要有固定的帧格式,该帧格式在PROFIBUS-DP总线协议中称为PPO(Parameter-Process Data-Object);PPO又由PKW和PZD两部分组成。PKW是用来读写非周期性数据,包括参数设定、配置和诊断;PZD是用来读写周期性的数据,即读写I/O信号。在PROFIBUS-DP总线协议中,有五类PPO,各类PKW和PZD所要求的字数都不一样。

  ATV71的Profibus通信卡所要求的输出输入数据帧格式采用PPO5,如下表:

表一:输出数据帧格式

表二:输出数据帧格式

  PKW部分:PKE代表的是所要求修改参数的逻辑地址,该地址可以通过变频器内部通讯变量表查询获得;R/W/N代表读/写请求或者是错误信息,分别用ASCII码表示;PWE为所修改的参数的值。

  PZD部分:CMDD表示命令字,即表示对变频器发送指令,要求其完成指定的功能;LFRD表示所需要对变频器发送的参考转速(RPM);CMI表示内部命令寄存器,主要是对命令做一些补充。ETAD表示状态字,反映了变频器当前所处在何种状态;RFRD表示当前电动机的实际转速(RPM);本控制系统最为关注的是PZD2的数值,PLC需要变频器反馈电机的实际转速,然后通过程序进行速度校正。其它参数设计到电机的电流、电压等一些其它状态。

  3.2 状态机

  ATV71属于磁通矢量变频器,即在变频器等待发送频率前要对电机先建立磁通,磁通建立好后再向变频器发送频率信号来启动变频器工作。建立磁通的过程要严格按照此变频器的通信状态机进行,状态机如下:

图二:通信状态机

  根据如上的状态机图,变频器上电以后变频器的状态就变成了开启非使能,此时变频器处于锁定状态,状态字ETA为16#xx40;先发送命令字16#0006,使得变频器的状态变成准备开启,此时变频器处于等待状态,ETA为16#xx21;再发送命令字16#0007,使得变频器的状态变成开启,此时变频器处于准备状态,ETA为16#xx23;最后发送命令字16#000F,使得变频器的状态变成操作势能,此时变频器处于运行状态,ETA为16#xx27。至此,变频器已经给电机预先建立好了磁通,这个时候发送频率,电机就可以转动起来。此外,还可以通过发送命令字16#0000来关闭变频器所建立的磁通,使变频器的状态退回到锁定状态下,ETA也同时会变为16#xx40。

4. 通信程序流程图

  根据状态机,通信程序编写拥有三大模块:变频器的初始化模块,转速发送模块,变频器关断模块。三大模块均放在PLC里面的OB1主循环模块中,整机运行期间不断循环判断变频器的三个状态,起停由人机界面的开关进行控制,具体程序流程图如下:

图三:程序流程图

5 总结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通过Profibus总线将西门子S7-300系列PLC和ATV71系列变频器连接通信的编程方法,该通信方案已经成功应用于纺织行业的粗纱机四电机控制系统,很好的满足了粗纱工艺中对变频器低频特性的苛刻要求,使产品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仁祥 王小曼 编著.通用变频器选型、应用于维护【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6

  【2】 邱公伟 主编. 可编程控制器网络通信及应用【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3

  【3】 廖常初 主编. S7-300/400 PLC应用技术【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3

  【4】 吴振纲,陈虎.PLC的人机接口与编程【J】.微计算机信息,2005,8-1:21-23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