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用PID控制加热??

楼主(2009-11-22):
S7-200如何用PID控制加热?? 不用向导生成(因为向导看不懂),用指令。在指令中看到有输出字地址,可是如何转换为M来控制加热器来加热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下了!发现S7-200用可控硅控制加热真的很差劲,自动调节根本不管用,只能手调,还不如国产PLC!!

网友A:
楼主,不会吧,向导看不懂???还有就是PID本来就要调得合适的参数,才会运行的好的啊

不用怀疑PID算法,有很多人用呢,

网友B:
重点在理解PID 算法!其他的事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C(2010-02-08):
200的PID算法根本不能用,控制精度连正负1度都达不到,需要自己编,需要的可以找我。

如果用仪表的话可以用岛电的仪表控制精度相当的准,想控制精度就几度,前提是加热和保温要做好。

网友D:
将模拟量输出转换为数字量输出,用PWM指令

网友E:
PID向导生成的本来就有数字量输出的

网友F(2011-04-26):
本人做了N多温度PID控制,技术问题Q我1759372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