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VinCC会出现系统故障

楼主(2009-11-23):
为什么安装VinCC会出现系统故障?就是重新启动后,不断的确注销,不能进入系统。请各位不吝赐教!另外,这故障不用重新装系统能处理么?

网友A:
WinCC么??系统怎么会故障!!就是你装上 没有授权不能用  不会搞坏系统的啊!!!估计是你电脑中毒了……

网友B:
这故障好像需要改注册表。还有就是把杀毒软件卸载试试吧。

网友C:
当你的PC上安装有瑞星时,会导致该状况,使用WinPE来引导,然后卸载瑞星。

Regards

网友D:
复制以下内容到文本编辑器(如记事本):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Userinit"="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

保存为repair.reg文件之后运行把注册表修复即可.
如系统安装在别的盘上请修改相应盘符.

楼主:
今天问题已经解决,大伙说的都有道理,

但我觉得最精准的应该是yuanle兄,所有把分给他了啊,同时谢谢大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