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传输问题

楼主(2009-11-23):
我用的是MT6100i型,为什么上下载的时候没有看到R232传输,只有以太网和USB传输,而且同一个程序我用U盘可以传进去,用USB线(一头大一头小的那种)却老是提示程序文件(就是后缀是“.xob”编译后的文件)错误,为什么呀?请高手或有经验的帮忙解答一下!小弟第一次用。

谢谢!

网友A:
1.没有看到R232传输,只有以太网和USB传输。

这么对你说吧,MT6100I的串口全部用于通讯了,再加上程序比较大,用串口传输会比较慢,因此就用速度比较快的USB线了。至于以太网,6100i是没有的!

2.老是提示程序文件(就是后缀是“.xob”编译后的文件)错误

说明你的USB线质量不太好,屏蔽指数比较低,建议使用铜网隔离的USB线。如果是台式机,建议使用电脑后面的USB口。线的长度一般不建议超过1米

网友B:
第一个还说得过去,

第二个似乎不大说得过去.  没见识过.

楼主:
对:求救啊 关于

1.没有看到R232传输,只有以太网和USB传输。

这么对你说吧,MT6100I的串口全部用于通讯了,再加上程序比较大,用串口传输会比较慢,因此就用速度比较快的USB线了。至于以太网,6100i是没有的!

2.老是提示程序文件(就是后缀是“.xob”编译后的文件)错误

说明你的USB线质量不太好,屏蔽指数比较低,建议使用铜网隔离的USB线。如果是台式机,建议使用电脑后面的USB口。线的长度一般不建议超过1米

内容的回复:

我买的是20块钱一条的,老板说已经是店里最好的了,外面是透明的,里面包着屏蔽线,清清楚楚的,也没有超过一米,不知道哪里还有更好的可以买

网友A:
你驱动装了没有呢?首先要先安装USB线的下载驱动!

官方网站 www.weinview.cn  有pdf文档

网友C:
装软件不是已经包含USB驱动了,难道还要另外装吗??

楼主:
驱动已经装了

网友D:
 还是用U盘下载吧

不过也挑盘

好多不识别

网友E:
MT6100I的串口全部用于通讯了,再加上程序比较大,用串口传输会比较慢,因此就用速度比较快的USB线了。

还是无法解释为何无法串口下载,例如台达的屏一样可以可以USB(slave)下载,也可以串口下载,我可以用另一个解释来说,威伦通可能无法完全控制linux的串口通讯技术。

串口传送程序,是没必要,还是一时没法做出来,我也不知道?串口传送程序很重要吗?我认为在传送AP不重要,因为很慢了,USB很快,但是串口下载AP这是技术能力宣示,表示威伦的屏对串口通讯技术已经完全能展握`,这点对大部分采用串口通讯的PLC控制器来说,是一个指标。

网友F:
“用串口下载AP这是技术能力宣示”, 我还真第一次听到这种讲法

有时看了某些人的言论实在不知该说什么! 真的不知道就不要乱讲
自己可以算一下串口用PC最高的通讯速度传送16M的工程档案要花多少时间,既然可以用USB下载且速度更快,为何要采用串口的方式?

威纶通的i系列全系列支援SIEMENS S7/300 MPI通讯, 并不需加MPI线, 即可用187.5k的baudrate通讯, 这速度够快吧? 不知所谓无法掌握是指那一部分 ?
愿洗耳恭听之

网友G:
呵呵,威纶的触摸屏还是很不错的啊,是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还是可以用用的,是一块性价比蛮高的产品

技术交流 QQ:470331240手机 13761012595

网友E:
,谁都知道USB下载快,USB可以和PLC通讯吗?回避串口通讯的问题

据我知道威伦和SIEMENS S7/300 MPI通讯, 并不需加MPI线, 即可用187.5k的baudrate通讯,只是将MPI线转成模块放进去屏里面而已,并不是直接利用串口  RS-485的特性,如果我说得不对,欢迎威伦朋友指正。

据我知道台达和海泰克是利用串口RS-485直接和MPI通讯的,并没附加任何线路,为何?还是那个观点,台达和海泰克能够完全掌握串口通讯的问题,MPI通讯最大问题在於变时和错误率,我就提示到这里,希望您已经洗耳恭听之

至於加了模块的威伦的屏是不是和MPI通讯够快,不会滞後,或是老是通讯中断,这我就不知道,我是没看过,但能解决问题就好,但成本会多点吧?

网友H:
请你打开机壳,仔细调查清楚有没有MPI附加电路,再发表上述言论好吗?也难怪你被人当成黑托,只会不负责任的胡乱发贴!

楼主:
对:optimas3 关于

请你打开机壳,仔细调查清楚有没有MPI附加电路,再发表上述言论好吗?也难怪你被人当成黑托,只会不负责任的胡乱发贴!

内容的回复:

你这人很搞笑,我刚换了份工作,才用的是威伦的触摸屏,第一次用有不懂的问题是正常的,你怎么说我就是乱发帖,郁闷……

网友I:
对:蓝天 关于回复内容:
对:optimas3 关于

请你打开机壳,仔细调查清楚有没有MPI附加电路,再发表上述言论好吗?也难怪你被人当成黑托,只会不负责任的胡乱发贴!

内容的回复:

你这人很搞笑,我刚换了份工作,才用的是威伦的触摸屏,第一次用有不懂的问题是正常的,你怎么说我就是乱发帖,郁闷……
内容的回复:

抱歉,我说的是楼上那位likutokyo.

网友J(2010-01-18):
我只知道weinview的触摸屏mpi和plc通讯为独占性 即使上位机用DP或ethernet,完全和mpi不相干,使用mpi端口的weinview触摸屏端也会“不断”弹出 plc no response 的画面!

请问以上各位大唱赞歌的 你们谁是真正是做项目的 都是卖屏的吧

网友F:
WIENVIEW并不是把MPI的模组放到屏里面, 而是直接利用原来的串口,看一下硬件就知道了, 硬件架构完全没有变动, 都是利用软件的技术达成的

网友K(2010-03-04):
引用 网友A:

1.没有看到R232传输,只有以太网和USB传输。

这么对你说吧,MT6100I的串口全部用于通讯了,再加上程序比较大,用串口传输会比较慢,因此就用速度比较快的USB线了。至于以太网,6100i是没有的!

2.老是提示程序文件(就是后缀是“.xob”编译后的文件)错误

说明你的USB线质量不太好,屏蔽指数比较低,建议使用铜网隔离的USB线。如果是台式机,建议使用电脑后面的USB口。线的长度一般不建议超过1米

支持

网友L(2010-04-19):
我今天收到寄来的M-6056i,但没有驱动,急啊!

供应商提供的也不对,到官方网站也没有,好象是网站出问题了,谁能给我一份?

网友M:
楼主用的屏我也曾经用过,E:\新建文件夹\威纶\usbdriver.RAR也是用USB下载的。用的USB线跟你提的差不多了,我觉得你的驱动没装好。

网友N:
将触摸屏通电,用USB线连接到电脑上,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可看到列表里有weinview,重新更新驱动程序就可以了,驱动程序的路径在D:\EB8000\USBdriver(安装在D盘)

网友O(2010-06-02):
需要安装驱动,我用的是相机上的usb线,可以下载,速度还可以,以前U盘下载有不能正确下载现象。提示错误时一般是下载密码不对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