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接线

楼主(2009-11-23):
在伺服中,有反馈脉冲信号A+ A- B+ B-,Z+Z-,相当于编码输出,比如我要单一方向计数,只接A+ A-,怎么接到PLC上呢,想不明白,不像普通编码器只有A B Z三相,要单一方向计数,只把A或B接入计数端X就行了.

网友A:
关键是A+和A-的电位太低,建议整个高速光耦转换一下,或者购买phoenix或其它转换模块再接到PLC上. 另外有的PLC的某几个输入点可以接受5V的电平信号,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对:tfdsensor 关于

关键是A+和A-的电位太低,建议整个高速光耦转换一下,或者购买phoenix或其它转换模块再接到PLC上. 另外有的PLC的某几个输入点可以接受5V的电平信号,你可以试试看

内容的回复:

可以接的话,A+接电源正极,A-接X计数输入端?还是怎么接

。。。。

网友:
如果只是单向计数的话,真接接A+,B+就可以了。其它的线可以不接。就像普通编码器一样接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十分感谢。我试一下,

楼主:
对:。。。。 关于

如果只是单向计数的话,真接接A+,B+就可以了。其它的线可以不接。就像普通编码器一样接线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我试了一下,接上去,电机转与不转,计数就是一直向上增,A- B-也是这样,好像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支持一下!!!!!!!!

伺服驱动器反馈的是差分信号,像A+  A-,你看怎么转换才能接到PLC的高速计数端,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C:
这是因为参考GND没有的缘故,如果编码器的差分信号输出是以负相作为参考的话,直接接正相信号是不能准确读取脉冲的。

楼主:
打电话问入江的机术支持,他们说差分输出只能接到运动控制卡上,接到PLC上就不行了,他也不说有什么办法转换一下,各位兄弟有什么方法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A:
1,查找看看你的伺服反馈的脉冲频率是否超过PLC的最大可计脉冲频率,如果超过了,建议买个分频器接上,查查学校里的数字电路.

2,将A+,接到到PLC输入点,A-接到输入点的公共点.目的就是让A+和A-能够点亮PLC内部的光耦. 如果因为A+,A-电平太低,就需要转换了.一般用高速光耦做转换,有钱可以买现成的光耦转换模块,好像murr,phoenix,魏德米勒都有这东西,没钱就自己做.

网友D:
电磁流量计希望发点电磁流量计方面的自动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