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FX1N能接FX2N-232IF吗?

楼主(2009-11-23):
紧急求助:FX1N能接FX2N-232IF吗?

网友A:
自己看看硬件手册,会有收获的

网友B:
应该不能 记得接口不一样

www.ytleader.cn

网友C:
 不行,要FX3u系列的才行。

网友D:
我用过,比较贵,FX2N肯定好用的FX1N要看具体的PLC的版本的,你将PLC上面的端盖去下来,插插看,好插的话,在看看说明支持的什么版本试试。建议你换FX2N的PLC。

网友E(2010-01-29):
建议你换FX2N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