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连接三菱plc

楼主(2009-11-23):
上位机的组态软件用亚控的,上位机用研祥的,plc是三菱的fx2n,请问上位机应该如何连接三菱的plc,是直接用rs232数据线从上位机的串口连接到plc的编程口就可以了吗,或是编程电缆进行连接就可以了,还需要增加那些硬件进行连接。

网友A:
都可以.  你可以选择422通讯,也可以扩展232BD通讯. 建议使用232.

楼主:
对:dianqisu 关于

都可以.  你可以选择422通讯,也可以扩展232BD通讯. 建议使用232.

内容的回复:直接从上位机的串口接232数据线到232BD就可以通讯了吧?

网友A:
计算机的串口定义想必你一定了解.那下位机485串口定义,你也一定了解. 既然都了解你就自己做一条数据线.然后通讯连机. 在组态王的工程管理器中,新建设备 PLC 选择三菱485通讯口,就行了..

你也可以直接在组态王 的工程管理器中选择FX2 编程口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