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克伺服

楼主(2009-11-23):
法拉克伺服驱动器的散热器外壳上面有个正方形的东西,有两组线是干嘛用的?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就不好说哦.估计是制动的.

楼主:
不象是风扇啊,风叶也没看到,就是一个正方形铝块,有两组线

楼主:
有谁知道啊?????????

网友B:
制动电阻? 两组线共几根? 驱动的功率等级有多大?

楼主:
两组线,各是两根线,输出电流是5。9安培

楼主:
应该是1个千瓦的。。。。。。。。。

网友B:
缺乏判断!见谅~

楼主:
有谁知道啊???????

网友C:
是不是6130-H002的? 那两组 黑色的是能耗电阻线 白色的是测温线

网友C:
人家设计那种伺服的目的是点位控制 我们经常拿来做进给轴 我们真是聪明啊  绝顶聪明

网友B:
原来如此!

网友D: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伺服运行起来,我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加个编码器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