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和wincc浮点数通讯

楼主(2009-11-24):
unity和wincc通讯后,unity里的real类型和wincc里32位浮点数对应不上,在unity里输入1.0,在wincc里变成了很小很小的数,

在此请教前辈了,如何能对应上呢,wincc里的类型我都试过了,郁闷中

网友A:
能把数据的十六进制格式传来吗?
最大的可能是使用不同的方式获取(双字,浮点数)两种的高低字不同.就是32位浮点,有的高字(或字节)在前,有的在后.
有没有错位的可能?就是wincc里取数差一个字的位置.

网友B:
WinCC跟UnityPro的通讯是使用Modbus TCP/IP,默认的通讯方式好像是低字节优先,你看看WinCC中设置通讯改为高字节优先试试看。

网友C(2010-02-10):
兄弟,我也想做个Unity和WINCC的通讯,能教教我吗?WINCC里购买什么特殊的块才能连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