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IX4.0工作台打不开

楼主(2009-11-24):
IFIX4.0工作台打不开,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任务管理器的进程里面显示workspace有。在SCU配置里面也是把这项选成正常启动,不是后台启动。谁能分析,给出解决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到了,我重新安装可以了

网友B(2010-03-31):
我也碰到了,你下个IFIX4.0的补丁,安装一下应该可以了!下载地址:

http://www.haiyue.net/Soft/

网友C(2010-07-22):
系统问题,需要更换系统

网友D:
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QQ78410959  电话 15823332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