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7驱动跟S7A驱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11-24):
SI7驱动跟S7A驱动有什么区别。。哪位请讲解下~~~~

网友A(2010-11-04):
S7A只是需要安装驱动就可以了,SI7需要SimaticNet的授权。

网友B:
S7A的驱动是内置的,直接连PLC,可以做OPC SERVER。

SI7相当于一个OPC CLIENT,需要有SERVER。

S7A是第三方的,收费。

SI7是GE的,免费。

网友C:
qingqing说的对最关键的是一个收费 一个免费

网友D:
S7A 的确好用,也支持冗余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