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测量值在WINCC上显示

楼主(2009-11-24):
请教各位大侠,那个PT100铂热电阻测得的数值我想在在上位机wincc6.2上显示,PT100没有用变送器,直接接模拟量的一个输入的模块,该模块是6AG1 331-7KB02-2AB0,我想请问下PT100测得的数值就是PIW256(比如地址是PIW256)要不要经过FC105处理下,还是直接把PIW256的值转成实型再除以10就可以了?

网友A:
不需要FC105,当然你也可以使用FC105~~

Wincc中定义变量并指定线性标定即可,或者使用FC105做线性标定。

另外,Wincc不能读取PIW的值,你需要在你的PLC中使用L PIW256  T  DB……这样保存在PLC中地址来让Wincc读取。

Regards

网友B:
最好转换成实际的温度值,再在wincc上面做监控显示。

不然你在wincc上显示的就是一串数字!

-27648~27648

不对请指点!~

楼主:
对:yuanle 关于不需要FC105,当然你也可以使用FC105~~

Wincc中定义变量并指定线性标定即可,或者使用FC105做线性标定。

另外,Wincc不能读取PIW的值,你需要在你的PLC中使用L PIW256  T  DB……这样保存在PLC中地址来让Wincc读取。

Regards
内容的回复:

1、如果用FC105来的话,直接取OUT的输出值就可以了吗,还是要进一步把OUT的值转换成实型后再除以10后再取?

2、我之前听说要转换成实型后除以10才得以真实值,如果不用FC105的话,那是不是直接通过一个MOV指令读取PIW的值后再转换成实型除以10后再取得呢?

楼主:
对:happydengyong 关于

最好转换成实际的温度值,再在wincc上面做监控显示。

不然你在wincc上显示的就是一串数字!

-27648~27648

不对请指点!~

内容的回复:

具体要在程序中怎么处理下,还请踢教,我是初次搞PLC的!!!

网友C:
李晟 1381147695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

专业回收PLC,二手PLC,价格好!!!!!!!!价格好!!!!!!

专业回收PLC,二手PLC,价格好!!!!!!!!价格好!!!!!!

备注:外地卖家,我可以先付货款,收到货款您再发货!!!!

中国专业做工程剩余和回收PLC的第一家专业平台。价格好。
李晟 1381147695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
QQ:1290538886
http://www.bjpl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