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回原点程序要怎样做?

楼主(2009-11-24):
有没有样例程序?我想实现的回原点程序包括功能有

1在原点前面,退回原点

2在原点时,先进N个脉冲,再退回原点

3在原点的后面,退到下限位再进N个脉冲,再退回原点

有人做过这个程序吗,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呢?我做得头都晕了,还没做好,更不要说调试了。

知道 的教我啊,qshyang369@126.com

楼主:
对了,FX2N有没有直接回原点指令?

网友A:
2N没有,1N和1S的才有,

楼主:
我看了1N的资料,他的原点是在近点狗的下降沿,也就是在近点狗的后面,,但1N 的回原点功能又是只能从近点狗的前面往后退到原点位置,也就是说假如本来就在原点位置的话,是不能运行回原点的指令的,不然肯定退到下限位置了。

有人知道FX2N用梯形图实现我前面说的回原点的功能吗?FX2N又不是新出的PLC,应该有人有这方面的应用吧,能否给个回原点的程序参考呢?

网友B:
FX2N系列PLC的主机是不能实现定位控制的,所以你所说的回原点是没有意义的,必须要使用FX系列的定位模块才可以实现,例如FX2N-1PG。

楼主:
FX2N主机有脉冲输出口,那就能控制伺服,这点我已经作了,但是我做的回原点也是只有单向回原位,这并不表示2N不能实现我说的那种回原点,只是我的水平还不够而已,,用它的脉冲输出肯定能作到的,等以后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调下那个程序。

网友C:
FX2N的做到你的要求不容易哦,我想的话不如不管是在原点前还是后,先让电机走到前面的限位好了,这样子回原点就会只有一种方式了,你可以通过PLSY行走了,但FX2N的不支持PLSY和PLSR同时驱动一个点,这点看你能不能只是用PLSY指令定位了。如果不行,我想应该要用1PG或者其他定位模块了。

网友D:
可以控制的

用PLSY加PLSR

楼主:
为什么你俩都说到用PLSR+PLSY?,我用不同的条件并联驱动PLSR不就行了?

网友E:
FX2N主机不支持定位指令(ZRN,DRVA,DRVI),你怎样做定位控制?勉强做到效果也不会好的。建议更换为FX1N或FX3U。非要用FX2N,就要用定位模块。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事倍功半的事情上。

网友C:
FX2N是不能用PLSY+PLSR的,两条指令同时输出Y0就会出错

网友F:
FX2N没有这样的指令

网友G:
引用 网友E:
FX2N主机不支持定位指令(ZRN,DRVA,DRVI),你怎样做定位控制?勉强做到效果也不会好的。建议更换为FX1N或FX3U。非要用FX2N,就要用定位模块。不要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事倍功半的事情上。

用FX2N做定位,確實是有些問題。

网友H:
可以用FX2N做的定位,有什么不可以,你用程式分开两个指令,可以的,

网友I:
用IST的指令呀。。。我这供应PLC电缆和回收二手PLC.QQ.523860371

网友J(2013-09-30):
13楼的说详细一点,行不?

14楼的试过由于水平不够做不到

网友K:
引用 楼主:
FX2N主机有脉冲输出口,那就能控制伺服,这点我已经作...

网友L(2014-05-16):
楼主你这回原点没必要做的这么麻烦,

网友M:
我用的是1S。原点狗DOG放在中间,没有前后端限位开关。曾希望机构无论在其前面还是后面,都能一次性完全相同的复位。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三菱小型PLC没有DOG搜索功能。三菱的ZRN命令没有方向性,是向脉冲数暂存器(D8140~D8143)的相反方向进行,但是复位有个默认方向。曾在论坛上多次寻求帮助。现在我在产品说明书上注明使用本设备注意以下几点:1.开机后先正方向运行一个基本行程,在按动一次复位开关,等其复位完毕。2.在正方向运行过程中遇到停电问题重新启动后直接按动一次复位开关,静等其复位完毕。3.在反方向运行中停电,在重新启动后,按动若干次正向运行按钮,使机构位于正向区间内按动复位按钮,静等其复位。4.工作过程中需要复位时,请采用上述向应方法。5.复位后会有复位灯闪亮。(这是由m8029驱动的)。这就解决了问题不必太较真(只是针对我门的产品)。至于DOG开关本身所须的空间长度就忽略不计了,因为确实把我搞蒙了。复位DOG必须有一个由接通到断开的过程,不然则没有m8029输出。下回换个有DOG搜索引擎的PL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