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FX2NC-32MT通讯问题

楼主(2009-11-24):
本人有一台FX2NC—MT的PLC送给供应商维修回来后,因为设备生产制程变更,想更改PLC内的一些参数。结果用GX-DEVELOPER-8.34软件,无法通讯。出现ES:0180840b故障代码。有试过GPPA;GPPQ;MEDOC格式去通讯(还有试过各种通讯频率及端口)结果都是不行。我有认真查看PLC的422接口好像没有动过。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楼主:
通讯线在其它的PLC上可以使用!可惜我等的高手还没有出现!QQ:331055123

网友A:
还会用激将法了,呵呵。。。。维修人员给修坏了

楼主:
之前是程序掉了。那我想问一下,他的程序是怎样传输进去的了。是在传进去之后,然后再做的手脚吗?但是现在在设备上还可以用了?只是因为设备需要变更时,需改程序时才发现此问题!所以说我很郁闷!

网友B:
能加通讯模块的话 还好些

楼主:
euro2008:

                你好!你所指的通讯模块是FX2N-232BD吧!我还没有试,正在寻找!

网友B:
我这就有 呵呵

需要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