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ctLogix系列PLC与Profibus从站ET200M的通讯

楼主(2009-11-24):
摘要:本文介绍了如何利用赫优讯网络通讯模块RIF 1769-DPM实现AB CompactLogix系列PLC与西门子DP从站ET200M的通讯。
关键词:现场总线 Profibus-DP CompactLogix ET200M 赫优讯 RIF 1769-DPM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use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module RIF 1769-DPM to realiz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llen-Bradley CompactLogix series programmed logical controler and SIEMENS PROFIBUS slave ET200M.
Key words: FieldBus,PROFIBUS-DP, CompactLogix,ET200M, Hilscher RIF 1769-DPM

一、赫优讯RIF网络通讯模块介绍
赫优讯(Hilscher)RIF网络通讯模块,扩展了Rockwell自动化Allen-Bradley系列PLC产品的功能,使其具有了PROFIBUS总线接口,支持I/O控制和消息模式,即集成了DPV0和DPV1功能。RIF模块硬件类似于Rockwell其它的模块,支持背板总线,使用时直接将其拼接到其它模块的后面即可,模块分为主、从站,可以方便的接入PROFIBUS网络。

RIF系列网络通讯模块,按照所适用的系统分为:
1、 RIF 1769-DPM,用于CompactLogix/MicroLogix系列PLC,主站;
2、 RIF 1769-DPS,用于CompactLogix/MicroLogix系列PLC,从站;
3、 RIF 1788-DPM,用于FlexLogix/DriverLogix系列PLC,主站。
4、 RIF 1788-DPS,用于FlexLogix/DriverLogix系列PLC,从站。

二、应用RIF 1769-DPM实现AB CompactLogix系列PLC与西门子Profibus从站ET200M的通讯

在本案例中,我们采用罗克韦尔CompactLogix 1769-L35E PLC作为主控制器;西门子公司使用最广泛的DP从站ET200M系列中的IM153-1(订货号6ES7 153-1AA03-0XB0)作为RIF1769-DPM连接的从站,来实现通讯。

系统配置如下图:

如上图所示,在PROFIBUS通讯网络中,RIF1769-DPM作为DP主站,地址为1;IM153-1作为DP从站,地址为2,同时扩展了一块16DI(SM321)和16D0(SM322)模块以方便观察数据交换;PC机上运行赫优讯SYCON.net软件来完成RIF 1769-DPM的通讯组态。

案例的目的是实现在CompactLogix 1769-L35E PLC通过RIF 1769-DPM通讯接口模块来实现对PROFIBUS从站(ET200M)及所带模块的控制和数据读写。
完成本案例所需要的基本软硬件配置:
5、 赫优讯RIF 1769-DPM通讯接口模块一块;
6、 罗克韦尔Allen-Bradley CompactLogix1769-L35E CPU一块,电源模块一块,1769-ECR终端一块;
7、 西门子IM153-1接口模块一块,西门子SM321模块一块,西门子SM322模块一块;
8、 集成以太网卡和RS232串口的计算机一台;
9、 Profibus电缆和两个网络插头;
10、 以太网通讯线;
11、 RS232通讯线一根(CAB-SRV-MD8),用于RIF 1769-DPM的配置;
12、 RS232通讯线一根(2/3交换,5接5),用于CompactLogix L35E初始设置;
13、 Rockwell软件:RSLogix 5000,V13.00以上;
14、 Hilscher软件:SYCON.net,V1.023以上

实现案例的基本步骤:
1、 完成配置图接线,设备上电;
2、 在计算机上安装SYCON.net和RSLogix 5000软件;
3、 运行SYCON.net软件,配置网络参数,下载到RIF 1769-DPM中;
4、 运行RSLogix 5000软件,组态系统并设置相关参数,下载到CompactLogix L35E中;
5、 在RSLogix 5000软件中,编写应用程序,来进行数据的读写;

三、SYCON.net软件中的参数组态
SYCON.net组态步骤:
1、 打开SYCON.net软件,新建PROFIBUS网络,插入DP主站RIF 1769-DPM,站点地址设为1;
2、 导入从站设备(在初始设备列表中只有Hilscher主、从站设备,如需组态其他厂家的从站设备需要设备的GSD文件),
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将从站设备的GSD文件,拷贝到C:\Program Files\Hilscher GmbH\SYCONnet\PBGenericSlaveDTM\GSD文件夹下,然后打开Sycon.net组态软件,选择菜单Network\Device Catalog,在Device Catalog界面中,点击Reload按钮,更新设备列表;
3、 插入DP从站ET 200M(IM153-1)至DP网络,站点地址设为2;
4、 鼠标双击IM153从站,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从站模块配置;
根据系统需要,在ET200M下,配置16点的DI,和16点的DO模块(定货号分别为:6ES7 321 1BH01-0AA0和6ES7 322 1BH02-0AA0);
下图为ET200M从站的参数配置画面:

请注意:Slot1-3为空槽模块配置,从Slot4开始才是实际的IM153-1后面的模块。
5、 鼠标双击RIF 1769-DPM,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进行通讯接口模块参数配置;
在Bus Parameters选项卡中,“Profile”,选择“Profibus DP”;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站地址(Station Address),在网络中不重复即可;其他出现警告的参数可通过点击“Adjust”进行自动调整;如下图:

.masterSetup选项卡中,可以根据所带从站的数量,调整“Watchdog time”,以提高系统的运行速度;在Address Table选项卡中,可以看到所带DP从站的站地址和数据区域;在Firmware Download选项卡中,无需操作;
如下图:

6、 保存参数配置,选中RIF 1769-DPM,选择Online菜单的Download,将参数配置下载到RIF 1769-DPM中;
7、 DP主、从都可以在线进行状态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