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一个关于触摸屏与温控器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11-24):
想用一个触摸屏来显示2个温控器的测到的温度,用RS485通讯应该怎么做呢?
触摸屏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以富士POD与其温控器通讯为例:
POD中选择相应的温控器通讯协议,温控器中设定站号,然后在POD中指定相应的地址即可。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