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7300中不用复位线圈,怎么复位才能将置位线圈复位,

楼主(2009-11-24):
在s7300中不用复位线圈,怎么复位才能将置位线圈复位,

网友A:
直接在软件里面用一个RS触发器就可以赛!不知道正确不

网友B:
这样看看可以吗

网友C:
用MOV指令 , 赋  0 值!逻辑与运算等,很多方法!

楼主:
有没有复位cpu的方法来复位置位线圈?

网友D:
没有!!或者可以用互锁连锁来实现

网友E:
RS指令,你想做什么呀

楼主:
如我定义了db100.dbx22.1,db100.dbx22.12db100.dbx22.3,db100.dbx22.4,db100.dbx22.5,db100.dbx22.6用置位指令将其全部置位,我在操作面板上设置一个复位按钮,按复位按钮后将其全部复位,有什么好的方法不用复位线圈将其全部复位。

网友F:
A I0.0

clr

=……

网友:
mov 0  到 db100.db22就全部复位了

网友G:
有MOV最简单了,楼上的方法很好

网友H:
用MOV0,很简便的.

网友I:
只有指令熟悉了才能熟练掌握编程技巧

网友J:
个人喜欢,方法很多用mov送0比较方便

网友K:
哈哈,常用的方法了,用MVE指令了,如果单独一个就用RS指令了~~

网友L:
说的都对,只要完成功能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