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能检测直流吗?

楼主(2009-11-24):
有人要检测交流电路里有没有直流成分。

第五世纪冰川 的回复内容:
简单!

用一个5A/5A的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接一个5A 的直流电流表,注意表的结构。
-----------------------------------------------

XW:这样能检测初级回路的直流成分吗?

东方:第五世纪冰川说:“注意表的结构。”是怎样的结构呢?

网友A:
当然能,注意只能是检测直流成分小于交流成分的电路,换句话就是要有过零的电流,这样互感器不至于单向饱和。至于表的结构就是带电阻分流器的磁电系仪表。

直流检测原理:如1A 自流电流叠加到4A 正弦交流上。做波形,就是把4A  的正弦波沿Y 轴向上移动1A ,可以看到 还是交流,这个交流可以被互感器感应到次边,经磁电系表头就会使仪表的偏转向两个方向动作,而两个方向的偏转力是不同的,其差就和初级的直流成分成正比(具体的比值关系我不记得了)。你可以把两节1.5v 的电池和一个控制变压器次级6v 串联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能,!你可以把两节1.5v 的电池和一个控制变压器次级6v 串联 试一下。

XW:第五世纪冰川厉害!他将了东方一军!他要东方“把两节1.5v 的电池和一个控制变压器次级6v 串联试一下。”

东方:我是不做实验的。

XW:你不做实验还好像很得意似的。那你怎么说服第五世纪冰川呢?

东方:我只用理论证明。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该由第五世纪冰川做实验才对呀!

XW:你用上民事诉讼法啦!但这搭得上吗?

        《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你说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不能检测初级回路的直流成分 。也有责任提供证据。

东方:那好!请看图:

东方:这是“甲类功率放大器”电路图,T2可以看成一个互感器,初级有交流和直流,次级呢?还有直流吗?

第五世纪冰川:那我要去做实验了!回见!

网友A:
东方:你太自信了!

请你作图,你会发现的!这个波形是上部比下部要大,但他们都是正弦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上部是一个幅值较下部幅值大,但频率较下部小的两个不同频率不同幅值正弦半波合成的。此电流可以被互感器传递,注意传递的是交流,不是直流。所以你误解我的意思了。你举例的电路,如果你作图,你会发现 Ic 全部位于 X 轴上部,比较我前述的波形会有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我回贴中“注意只能是检测直流成分小于交流成分的电路,换句话就是要有过零的电流”这个前提的道理。

我再重复:副边中没有直流电流,但却可以反映原边中的直流成分。

楼主:
第五世纪冰川也太自信了,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你并没有做实验!

XW:你自己不做实验,怎么断定人家第五世纪冰川也不做实验呢?这样,你就不仅仅是自信,简直是武断了!

东方:是嘛!不是这样判断的呀!因为如果他真的做了电流传感器实验,就不会说“两个方向的偏转力是不同的,其差就和初级的直流成分成正比”了。

XW:那你说,“这个波形是上部比下部要大,上部是一个幅值较下部幅值大,”难道感应到次级,两个方向的偏转力反倒是相同的?

东方:XW所言极是!

XW:不是我,是你说的!我可不能苟同!我从骨头里就觉得是第五世纪冰川讲的对!

东方:那行!你和他好沟通,问他有没有做试验?

XW:我弱弱的问你一句:“第五世纪冰川先生,我已经是您老的铁杆粉丝了,您就告诉我一声:你真做过实验吗?”

网友A:
向东方的自信表示感谢!

请楼主给东方加 10分,从我的积分里扣除。

我没做实验,现在也没这个必要了,但心里还是很想去做的。

东方的提醒很重要,其实那个合成的波形并不是两个不同频率和幅值的波形的组合,这是导致我出错的主要原因。用数学解析式其实很简单就可以搞定。I合=I SIN ( ω t )+I直      ,变压器只对变化率感兴趣,其实就是对这个 I合 求导,是一个 余弦 ,就是相位差 90° 的正弦波,又怎么会有偏转呢!

如果果真是两个不同频率和幅值的波形的组合,那才真会有偏转的。

再次向东方表示感谢!

向被我误导(希望没有)的网友表示道歉!

岁月不饶人呀!年纪大了开始在这种基础知识上犯错!!

想起前天晚上,一同事电话问我求助一道他女儿的小学题,有意思。如下:一个平行四边形四顶为 a(右下角).  b.  c . d.(顺时针排列),a b边长12cm  ,由点 c 到 a b 边作垂线长6cm  ,   由点 c 到 d a  边作垂线长10cm .求平行四边形的周长?

我首先想到三角函数 ,简单呀!sin 是那条边除那条边???想呀想呀???tan=sin/cos  ,cos=???,那么sin =  ???

“老婆,sin等于那条边除那条边?”

“都说现在的大学生没用!我看你也没用!你那个同事不也是大学生吗,小学的题都做不出来!我也记不得了,不要耽误我收菜,自己不会翻书呀!”

“老婆,我记事本的密码是多少呀?”

最后花了半个小时才做出来,原来根本就不用什么三角函数,就是两个相似三角形成比例就搞定!小学题嘛!!!

岁月不饶人呀!脑袋越来越不灵光了!!!

还好有这个论坛!!!

以后回帖子一定要思考一下,两下!要不然 又要闹笑话了!!!闹笑话没关系,误导别人就不好了!!!

楼主:
第五世纪冰川先生的大度使东方感动!尊夫人还熟知sin cos 更使人敬佩!真是书香门第科技传家。

女儿的小学题可不简单,东方画了好长时间。

XW:东方主要是不会画图,底边12CM,在哪里画6cm 垂线?

东方:后来还不是想到了,不能先画6CM垂线。得先画10CM垂线和12CM底边才行。

XW:其实画一个示意图就行了,他不懂。还是太呆板。

东方:我要是不画准,怎么能量出侧边是7.2CM呢?

XW:啊?你是量出来的呀!哈哈哈!怪不得图画好结果就出来了!

东方:怎么啦?就兴你们量电压、量电流,就不许我量长度?我这就是“图解法”,工控人都知道的。

XW:他还有道理了。第五世纪冰川先生我还是更敬重您呀!

网友A:
今天早上遇到我的那位同事,我问他女儿那道题怎样解决的,他说他自己后来被他女儿狠狠的批评了一顿。他女儿后来自己把题给解了,很简单就用一个公式,平行四边形 面积 = 底边 × 高     ,再就是 底边 = 面积 / 高。也就是把平行四边形旋转一下,那个  侧边  就变成  底边 了。12 × 6 / 10  = 7.2  cm  。比我那个 6 / 10 ×12  =  7.2 的相似三角形的解法可要让人理解得多,再说这小学那学过相似三角形呀!

真有点感慨!好比 明明 2 个通用继电器就可以搞掂 我们却要用台 PLC  !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

后辈 可喜!我辈 可悲呀!

网友B:
 楼上两位高人,你们可是工控人的灵魂!

  万分敬佩

网友C: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句话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