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700 11KW通电跳euvt

楼主(2009-11-25):
求助!!!一台三菱F700 11KW通电跳EUVT故障,电压正常,就是想问一各位大侠,这款机的电压检测取哪里的,

楼主:
三菱F700 变频器IC L01A有程序吗,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2012-06-22):
TLP543J坏了吧?或者边上几个小电阻有问题,虚焊了,重新焊接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