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判断技巧

楼主(2009-11-25):
如果说CPU是电脑一颗奔腾的心,那么电源就是它的能量中心了。它为CPU、内存、光驱等所有电脑设备提供稳定、连续的电流。如果电源出了问题,就会影响电脑的正常工作,甚至损坏硬件。电脑故障,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于电源引起的。所以,千万别小看这个价格不高的配件,细心呵护吧!本人长时间担任电脑维护工作,积累了一些小经验,在这里和大家共享。
  一、电源故障判断
  1.硬盘出现坏磁道。不好的电源易导致硬盘出现假坏道,这种故障一般可通过软件修复。碰到此类情况,首先要检查电源。如果确认是电源的问题,应当更换质量可靠、稳定的新电源。
  2.电脑运行伴有“轰轰”的噪声。这时,问题一般出现在电源上的风扇,使得噪音增大,如果电脑常时间没有开启过,电扇上面灰尘积攒过多,则可能出现这种现象,解决办法是开启电脑,卸下电源,将风扇从上面拆下,除尘。然后再重新装好,开机后一般噪声会消除。
  3.光驱读盘性能不好。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新购买的计算机或新买的CD-ROM上,读盘时拌有巨大的嗡嗡声,排除光驱的故障之后,很可能是电源有问题。有必要拆开检查一下。
  4.超频不稳定。由于CPU超频工作,对于电源的稳定性要求很高,如果电源质量比较差,在超频后的电脑,经常会出现突然死机或重新启动的现象。一般只要更换一个新的稳定的电源就可以了。
  5.显示屏上有水波纹。有可能是电源的电磁辐射外泻,受电源磁场的影响,干扰了显示器的正常显示,如果长期不注意,显示器有可能被磁化。
  6.主机经常莫名奇妙地重新启动。有可能是电源的功率不够,电源提供的功率不足以带动电脑所有设备正常工作,导致系统软件运行错误、硬盘、光驱不能读写、内存丢失等,使得机器重新启动。
  二、电源的故障原因
  1.保险丝熔断。一般情况下,保险丝熔断的主要原因有:直流滤波和变换振荡电路在高压状态工作时间太长,电压变化相对大,这时,容易出现保险丝熔断的故障。具体表现为:回路中二极管被击穿;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损坏;逆变功率开关管损坏。
  如果确实是保险丝熔断,应该首先关闭电脑,拨下电源插头,仔细查看电路板上面的各个各元件,看是否在这些元件的外表有没有被烧糊,有没有电解液溢出。如果没有发现上述情况,则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如果测量出来两个大功率开关管e、c极间的阻值小于100KΩ,说明开关管损坏;其次测量输入端的值,若小于200KΩ,说明后端有局部短路现象;然后分别测量四只整流二级管正、反向电阻和两个限流电阻的阻值,用万用表测量其充放电情况以判定是否正常。在确认要更换更换开关管时,应该尽量选择同一个厂商出产的产品。如果当时买不到,而使用其他产品代替时,应注意集电极-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集电极-基极反向击穿电压的参数不要小于原晶体管的参数。
  把所有的损坏元件全都找出后,然后一次全部更换成好的零件,之后再重新开机检测,看故障是否排除。切忌不要遗留未更换的损坏元件,否则,因为电源内部仍然有损坏的元件,新换的元件也有可能因此而烧坏,只有经过全面细心的检查和彻底的更换,才能做到完全排除这一故障。
  2.无直流电压输出或电压输出不稳定。如果检查下来保险丝是完好的,可是在有负载情况下,各级直流电压无输出。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电源中出现开路、短路现象;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出现故障;振荡电路没有工作;电源负载过重;高频整流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被击穿;滤波电容漏电等。这时,首先用万用表测量系统板+5V电源的对地电阻,若大于0.8Ω,则说明系统板无短路现象;然后将电脑中不必要的硬件暂时拆除,如硬盘、光盘驱动器等,只在机器中留下主板、电源、蜂鸣器,然后再测量各输出端的直流电压,如果这时输出为零,则可以肯定是电源的控制电路出了故障。控制电路的两部分是集成开关电源控制器和过压保护电路。最后用万用表静态测量高频滤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及低压滤波电容是否损坏。如果确是相关的元件损坏,在更换好新的完好的元件后,开机测试,一般故障将会消失。
  3.电源负载能力差。如果是电源负载能力差,开机后,电源只能主板、软驱正常供电,当接上硬盘、光驱后,因为负载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屏幕变白而不能正常工作。打开电源检查,可能有这些原因:稳压二极管发热漏电,整流二级管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用万用表检测后,发现稳压二极管、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更换新的完好元件即可。如果是晶体管工作点为选择好,可以调换振荡回路中各晶体管,使其增益提高,或调大晶体管的工作点。重新开机后,硬盘、光驱均能正常工作。
  4.无直流输出。拆开电脑,打开电源盒,发现保险管烧断。根据保险管烧断的现象判断,故障部位应在变换器初级绕组前。更换保险管进行加电实验。在接通交流电源后,发现保险烧断,马上断开交流电源,经检查,保险管烧黑,证明交流输入电路有短路,断开整流桥的交流输入。在整流桥交流输入两端加接保险管,直接接到交流电源上。接通电源,稳压电源风机旋转正常,测试各直流输出电压正常。可见故障部位在交流滤波电路中,从另一台电源上拆下两个交流滤波电容替代,加电测试,直流稳压电源工作正常。可见故障部位在电容中,更换电容后加电正常,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