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MJ0.4-10-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25):
BSMJ0.4-10-3是什么意思啊?那位给解释下

网友A:
电力无功补偿电容,额定电压0。4KV       10Kvar       三相

楼主:
额,额定电压时0.4kv ,那么10kv指的是什么呢?

网友A:
是10  Kvar(千乏),不是KV。

Kvar无功功率的单位千乏。电功率分为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有功功率就是指电能转化为热能或者机械能等形式被人们使用或消耗的能量;无功功率指电场能和磁场能相互转化的那部分能量,它的存在使电流与电压产生相位偏差,为了区别于有功功率就用了这么个单位。
电网中由于有大功率电机的存在,使得其总体呈感性,所以常常在电网中引入大功率无功补偿器(其实就是大电容),使电网近似于纯阻性,Kvar就常用在这作为无功补偿器的容量的单位,跟千瓦是一样大的。

网友B:
自愈式无功补偿电容,额定电压0。4KV 10Kvar 三相